[维修求助]
iphone7压完屏边缘有气泡怎么除

楼主(2018-10-12):
自己买了压屏机压了一个iphone7但是边缘有气泡该怎么弄
iphone7

网友:
除泡机除了用紫外灯照

网友:
抽真空呀,晕

网友:
没有除气泡吗,,,,,,,,,,,,,,

网友:
抽真空除啊,除胶的时候屏幕边缘和触摸ic上面的胶一定不能高于屏幕。

网友:
再买个除泡机

网友:
有气泡可以先用除泡机除两次试试,时间久点,再除不了那你就分离重贴吧。

网友:
真空除泡,,,,,,,,,,,,,,

网友:
其实都不用管 一般放个两天自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