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P 触发10ma不开机

楼主(2018-10-12):
6P触发10ma不开机

测cpu 条件 少 PP1V8   PP1V2    2路供电阻值正常
861dw  450度 风速50  大风嘴 10秒内取下 电源芯片

料板拆个电源换上 测cpu 各路供电不短路 上电一路飞奔 满血复活

苹果6p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5626-1.html

网友A:
450度吹电源芯片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B:
要得就是快 还没等其他芯片反应直接拆下来

网友:
快就一个字,都是为了安全,免得其它IC被爆锡

网友:
吹电源芯片,450度有点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得就是快 还没等其他芯片反应直接拆下来

你认真的吗?

网友:
厉害,看样子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温度控制,加温时间经验了.

网友:
拆小芯片就是这样 风枪一上去就要快速取下,要不温度过高容易把其他周边芯片带下来或者虚焊,快速取下还没等到其他芯片的焊锡融化 干净利落 有效

网友D:
回去找坏的板子试试嘛,再说了,楼主450度是拆坏掉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手法也老练~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去找坏的板子试试嘛,再说了,楼主450度是拆坏掉的。

我的861直风有点柔  450度 取不带胶的芯片7秒左右能取下
这个温度10秒取不下来芯片 我就不取了  降温后再去    我这把风枪 270度  30秒左右能取下 电阻电容

网友:
高温快取

网友:
我用快克850A+,380度取,新手,没开过那么高,关键没舍得花那么钱,用5mm风嘴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 偷学的

网友:
这机器今天返修回来了 补上返修记录

故障写现象  DFU模式

先介绍一下这机子

这机子半月前我给换过电池  前天出现不开机故障 昨天拿到我这  客户以为是电池故障   实测是主板触发小电流  电源ic的故障   修好后客户也没给钱

换电池给换坏了   真是上火啊

客户拿走后回家充电后  又开不了机  ,这次是上门取机子 回来测后dfu模式  这机子是扩容机 (不是在我这扩的)

维修步骤

1    测硬盘 3V  1.8V正常
2    拆硬盘重装
风枪300度 10秒左右 镊子能自动归位了  估计上家用的低温锡  看能自动归位了 就不拆了 加焊一下看看再说吧

开机电流一路小跑 就这样了 反正也不给钱

修手机容易吗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的不要不要的老司机啊

网友:
还是高温影响到原来扩容的低温锡了

网友:
师傅厉害 技术 顶呱呱 值得向你你学习

网友:
高,实在是高,学习了。。。。。。

网友:
看来得学修手机了,,,,,,,,,,,,,,,,,,,,,,,,,,

网友:
谢谢交流经验学习,希望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个修的情况,难得遇见大部分都是直接短路烧掉CPU挂了

网友:
可以可以 楼主真狠 温度这么高志杰搞

网友:
手工活能的不赖,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值得学习,谢谢分享了

网友:
很少遇到CPU缺电压,是电源引起的,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都是为了安全,免得其它IC被爆锡复

网友:
450度吹电源芯片温度确实太高了吧!!!

网友:
非常简单不错的维修 谢谢群主分享案例

网友:
以前硬解,拆了CPU开机都10毫安..

网友:
可以啊 这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认真的吗?
他是认真的 还真的

网友:
神速维修技术不错 谢谢群主的分享

网友(2018-11-28):
引用 网友A:
450度吹电源芯片温度太高了吧!!!
这个没事的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取苹果7电源把边胶去了用这个温度和速度取下来只要没破损主电源都是好的重植锡还可以用

网友:
给楼主点赞,祝愿生意越来越好。

网友:
技术好 遇到什么问题都不怕...............................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是你450度吹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