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无服务

楼主(2018-10-13):
iphone 7 无服务 和无声音
无声音我知道大音频掉点
无服务 查看关于本机 有基带 *#06#有串号  用稳压电源开机 偶尔也有服务    大部分都是没服务

没头绪。。。 基带电源吗? 还是哪里问题?  听说没服务返修很高吗?

网友A:
我自己用的,换了大小射频就好了

网友:
看下基带是不是s1-S5对地了 尽早修。

网友B:
看下S5阻止不短路就不是基带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换了大小射频就好了

我也觉得可能是射频    这台有基带版本 出串号的。。。你的原来是什么故障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S5阻止不短路就不是基带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可能是射频    这台有基带版本 出串号的。。。你的原来是什么故障表现?

我的不出串号,*#06#就直接跳掉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基带的话,直接换大中频很多能好。

网友:
看看大神们如何解释!!!!!!

网友(2018-11-27):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出串号,*#06#就直接跳掉了

你好,不出串号修好了吗?什么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