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东芝S40电池不充电,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8-10-13):
看看截图,有的伙伴说更新BIOS可以解决,可是也没有找到文件,怎么办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个师傅修修就好了。

网友:
估计更新BIOS也不一定解决问题的  具体还是找个专业的检测下吧

网友:
你不先换一个电池试一试?0%很有可能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