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B85M Pro3无CPU复位

楼主(2018-10-13):
本人新手,华擎B85M Pro3无CPU复位,测的各大供电正常,A11,A13,A14有电压3.3V,0.35V,0.4v,BIOS刷过,还是不出CPU复位,这种情况是要查io发给pch的pg信号吗,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PCI B16# 电压 1.6V左右 这是时钟测试点
2.PCI A15# 有3.3V,说明复位正常。 这是平台复位,非CPU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 B16# 电压 1.6V左右 这是时钟测试点
2.PCI A15# 有3.3V,说明复位正常。 这是平台复位,非CPU复位

谢谢,我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 B16# 电压 1.6V左右 这是时钟测试点
2.PCI A15# 有3.3V,说明复位正常。 这是平台复位,非CPU复位

有些板子只有pcie,可以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子只有pcie,可以测吗

pcie A11也可以测复位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 A11也可以测复位 3.3v                                                                          ...

现在测的是没有CPUPWRGD,CPU供电芯片GD已经发给桥了,桥不发CPUPWRGD还缺什么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