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40f3800cf液晶电视不通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13):
康佳led40f3800cf液晶电视不通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康佳led40f3800cf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通电

维修方法/过程:

  此型号液晶为三合一主板板号(35017455),测量390V PFC/310V,12V/0V,背光供电100V/0V,主电源未正常工作。

  电源驱动IC为常见型号6755,8脚HV启动电压正常,1脚VIN主供电0.8V低了正常应该6V,1脚电压来自交流电3只3.3兆电阻获得,目视电阻表面有焦黑,3.3兆电阻从旧板上拆了3只装上,为了保险连同6755也换过。

  上电开机,测试12V隔3秒3V~12V之间反复跳变,背光一闪一闪也不正常,查看图纸此电源电路分过压和背光2路保护,触发电压通过VD951、VD955到光耦6755第1脚VIN拉低供电电压停止电源工作。

  先焊开VD955背光保护取样上电,12V输出正常不再跳变,从康佳液晶容易坏背光LED的特性可以判断背光条应该有部分短路。

  拆屏用测试LED工具检测其中一条有问题,换上代用灯条恢复保护VD955,先不盖屏开机全部LED灯条不再闪跳后全部装回配件,至此,康佳led40f3800cf液晶电视不通电故障维修结束。

附上康佳led40f3800cf电路图

网友:
可以理解为  背光部分有问题 导致电源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