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0-13):
在网上收了一台6S不开机,跟卖家沟通过,在洗衣机机里面洗过了,到手拆罩子发现是二修机,心中无奈,买回来就要修吧,不幸的万幸U没动过,开机定40,测复位不正常,然后又再测量供电条件,发现只有复位不正常,一端1.8V一端一端只有1.1V,唯一办法就是换电阻了,换了个2.2K的电压就有1.4V,然后再换了一个1K的,草草草,漂亮,一路开机,然后就刷机完美通过,有ID,跟卖家沟通之后,卖家远程抹掉,抹掉之后就刷机。
开机进系统后各项功能测试,发现WIFI打不开,然后单板开机测量,主供电正常,1.8V供电正常,这两个供电都有了,WIFI内部自生一个1.4V的供电,手上的主板没有自生供电,肯定是WIFI模块坏了,说干就干,拆,换了一个上电再测,还是没有1.4V,然后再换一个,终于有了,今晚到家再找个同行重写硬盘,维修就到此结束。

网友A:
换的哪个件 小电阻给个图和标注撒 要不对新手来说云里雾里的都不懂啊 怎么换 怎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哪个件 小电阻给个图和标注撒 要不对新手来说云里雾里的都不懂啊 怎么换 怎么拆

复位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厉害了 手机一窍不通啊

网友B:
现自学手机中,现在在练手工,字库拆装没问题了,但CPU不行,向大神们致敬!!

网友:
楼主技术好,变废为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自学手机中,现在在练手工,字库拆装没问题了,但CPU不行,向大神们致敬!!

老铁,要是跟我一样喜欢这门玩意,务必要去实体,自学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
智能化已经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了。
技术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