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220AW亮紫灯不显示

楼主(2018-10-13):
一上门客户送修一台清华同方TF220AW加电不显示。
故障现象:按开关亮紫灯,好像有短路一样,背光灯闪一下即灭且反复。初步判断为灯管或高压部分,拆机外接灯管测试故障不变,再换高压板故障还是一样,这时
在想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先刷一下看看,刷完亮了,反复开关几次都正常,考机也正常。通知客户取机。本以为致此故障解决万事大吉。没成想第二天早上客户又送回来了,说今天早上一开又和之前一样,汗。。。。,心想问题肯定出在驱动板上,拆机通电测驱动板上的电压,发现Q6 C极5V电压一直摇摆不定,查B极,发现受控于主控的20脚。所性拆除Q6,再测C极5V稳稳的,显示器指示灯亮蓝灯,再变红灯,接信号,发现以正常显示,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
很好的案例直接收藏学习借鉴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上的1.8V供电吧,,,,,,,,

网友(2019-01-18):
是不是开关的三极管呢,直接干掉,是悬空开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