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来了,华硕s5vt内存进水屏蔽内存

楼主(2018-10-13):
型号:外壳s5vt 板号GL502VT 2.0 贴纸 GL502VT
机器故障:客户说进了水,拆开看了半天才发现内存进水了(客户在上家检测过,把水渍洗了),报价后先处理内存下的水渍,拆内存重新植株上去 ,发现不跑码,不跑码,有可能问题还是出在内存上,因为主要是内存进水了,于是先排除内存,屏蔽内存。这个机器的内存屏蔽信号不是PCB_ID而是DIMM_SEL ,这机器一共3个信号,共有9种组合,本机原来的排列是低 低 高 ,然后剩下的排列方式就只有一个个的试,试到最后就OK了,屏蔽的排列是低 高 高 发帖不易帮忙加加分

 会员1327667100鑫豆2024-3-29 00:33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A:
屏蔽内存 具体怎么操作   还有低高高      ?    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内存 具体怎么操作   还有低高高      ?    大神

屏蔽内存就是通过电压调节让主板不识别板载内存,低高高的意思是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这三个信号的电压排列

网友:
                           怎么想到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机型来,有待验证···

网友:
看你图片,反复对比过后就是只动第二排从右往左 的第二颗电阻  移到上面去
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蔽内存就是通过电压调节让主板不识别板载内存,低高高的意思是DIMM_SEL0 DIMM_SEL1 DIMM_SEL2这三个信号 ...

大神,据你写的本人理解  这3个信号非高即低 排列应有2x2x2    8种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据你写的本人理解  这3个信号非高即低 排列应有2x2x2    8种才对吧?

是3对啊。不是2对 OK????

网友:
太喜欢这种屏蔽内存的 帖子了

网友:
如再遇到这板子,可以直接照图来屏蔽内存了,,,

网友C:
我在找fx50j屏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找fx50j屏蔽方法

这个论坛不是有吗

网友D:
总共应该是8种组合方式吧

网友:
支持 这个没有修到过内存坏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机型来,屏蔽需要拆除原来内存颗粒么?

网友:
华硕的有些是DIMM控制的,碰见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共应该是8种组合方式吧

确实应当是8种组合,,,,,,,,,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这真的要试很久才能试出来,谢谢你的付出和无私分享

网友:
这个不错,省时省力,不过贴子不够通俗易懂,再帮你加点看可行

网友:
现在华硕的机器内存真的很容易坏了 我遇到过好几台

网友:
挺好挺好,线收藏备用,,,,,

网友:
这个又是一个新信号 !

网友E:
好贴,现在的新款华硕好像慢慢的不带板载内存了。

网友:
技术帖,下次遇到也可以试试了。

网友F:
怎么改  那里 改到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改  那里 改到那里?

帖子里面配的有图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贴,现在的新款华硕好像慢慢的不带板载内存了。

这个还少,我估计板载内存会越来越多,板载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
这种机子修的少,先先学习下

网友:
人才啊,学习了。还可以屏蔽掉板载内存,外接内存来用~~~~~~~~~~~~~

网友G:
直接BIOS屏蔽不就好了、一组一组试很麻烦

网友:
ASUS实在搞不懂啊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板载内存很容易坏 楼主给福利

网友:
学习 了 厉害 真是迅维人才济济,电脑维修的摇篮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直接BIOS屏蔽不就好了、一组一组试很麻烦

试过bios屏蔽,弄过两次没成功,不知道是方法没对还是咋的反正不得行,大神你会不,有空发个帖,教教我们

网友:
屏蔽内存 具体怎么操作   还有低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bios屏蔽,弄过两次没成功,不知道是方法没对还是咋的反正不得行,大神你会不,有空发个帖,教教我们 ...

直接删除SPD就可以了、DDR3的和DDR4的SPD不一样、参考论坛的那个屏蔽DDR3的贴

网友:
其实不用这样试的感觉挺麻烦得,可以修改BIOS程序屏蔽

网友(2021-06-26):
如果没短路 修改BIOS 应该是最快方法

网友:
没有修到过内存坏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