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多媒体教学互动一体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13):
多媒体教学互动一体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多媒体教学互动一体机

  版号:ITX-M100

  故障现象:一体机无法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的机器,故障描述为不开机。自已收到机器后确认一体机无法开机,迅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主板无进水和烧伤外观情况发生。

主板正面图

主板背面图

  第1步: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打值排查各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明细有:内存主供电,二级电压3/5V,总线供电VCCIO,锁相环供电VCCPLL,管家供电VCCSA,CPU VCORE。

  第2步:电脑打开后参考H6X/7X芯片标准时序来分析硬启动过程。

  此机器主板为板载三代CPU+NM70架构,附主板实物图片:

  先检修南桥的11大待机条件是否正常(迅维笔记本远程月饼老师培训过),具体明细如下:

  南桥RTC电路6个信号分别为,NM70南桥A22引脚VCCRTC供电,外部也叫VCCRTC,它由钮扣电池供电经D1 BAT54CLT1G二极管后第3脚产生VCCRTC电压,用示波器量测为OK。

  桥内部RTCRST,信号由R65与C149电容充放电延时18MS后产生,SRTRST信号由R60与C146电容充放电延时18MS后产生。

  万用表量测C146/C149电容上均为3.3V电压,为OK。

  X2 32.768KHZ晶体用示波器量测波形也为OK。

  桥内部INTVRMEN信号由R67 330K电阻上拉VCCRTC供电产生。

  桥内部DSWVRMEN外部 更名为DSWODVREN,由R138 330K电阻上拉VCCRTC供电产生,用示波器量测这2个信号电平电压均为OK。

  第3步:继续检修南桥的二个待机供电及待机电压好信号。

  桥内部VCCDSW3_3供电外部更名为+VCCPDSW,它由+V3.3A供电经R242 电阻提供。

  桥内部VCCSUS3_3供电外部由+V3.3A待机电压提供,用示波器量测桥边上滤波电容C175上电压也为OK。

  从上图可知此板不支持深度睡眠供电,所以DPWROK_R和PM_RSMRST#信号由R142 0欧电阻连在一起。用万用表量测R142电阻上电压为3.3V,为OK的。

  桥的11个待机条件最后只剩下检修BATLOW#信号了。

  桥内BATLOW#信号外部更名为PM_BATLOW#, OK板子应为高电平。它由R149 8.2K电阻上拉+V3.3A待机供电产生。用示波器实测R149电阻第1脚为0V电压,但量测第2脚上为3.3V电压为OK的。主板再次断电后,量测R149第1脚对地阻值为665,未见信号有短路情况。

  于是怀疑R149 上拉电阻可能损坏,烙铁开电后取R149电阻时,此电阻开裂了。接着从料板上补上同样阻值电阻后,重新量测PM_BATLOW#恢复到3.3V电压。主板此时按开关键后开机OK了。附风扇狂转图片:

  主板装上内存条后居然不显示,用MINIPCIE数码诊断档4F代码。附图片:

  第4步:分析代码4F应是内存自检不过。主板肯定是能认到内存条的,为进一步确认,用示波器抓SMBUS总线波形,明细分别如下:

  信号测试点为DDR3内存槽上第200,202PIN SMB_CLK_R实测波形为OK的。

  SMB_DATA_R实测波形为OK的。

  第5步:内存总线采用内存灯治具检测也为OK。

  继续分析主板BIOS资料不良也可能引起自检内存不过,于时重新刷BIOS资料来排除故障,结果仍然是涛声依旧。

  第6步:重点检修内存槽上工作条件,主要是供电,时钟和复位信号。

  DDR3 SO-DIMM内存槽上内存主供电确认为OK, 用示波器量测第1/126 PIN上DDR3_VREF_DQ0、DDR3_VREF_CA0基准电压为0.75V,为OK。

  量测第203/204 PIN VTT 负载电压时居然为OV。

  看来是内存条上+0_75VRUN信号引起的档内存不过故障。继续向前分析此供电来源。

  +0_75VRUN负载供电,由U34 RT9173 芯片第4脚输出,第1脚为VIN 内存主供电输入,第8脚Vcntl由+V3.3S二级供电输入。实际量测第1PIN上为1.5V电压为OK。

  芯片第8PIN实测为3.3V,也为OK。芯片第3脚REFEN为基准电压开启信号,实测也为0.75V是正常的,量测结果为此芯片各工作条件均正常。

  于是主板再次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第4脚对地值,实测为0,原来是供电信号对地引起的故障。

  从图纸上分析此引脚上只有C508,C509  2个滤波电容,烙铁对上述电容一个一个折除,最终确认是C509 10UF/16V电容损坏引起。附不良电容图片:

  在料盒中找到电容后补好,主板再次上电后量测+0_75VRUN供电为0.76V,产生OK。

  主板装上内存条后开机显示OK,主板装机功能测试正常,到此机器成功修复。附亮机图片: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ZHOUMW)提供

网友:
很祥实得维修 可以当教程用了

网友:
每一贴都是经典,月饼老师看到了做梦都要笑醒的

网友:
感谢管理员重新编辑上传

网友(2018-11-12):
教科书式的,图文并茂一如既往的精彩。

网友:
感谢楼主,抽时间来评论

网友(2018-12-16):
很详细的分析,图文并茂的,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教科书式的,图文并茂一如既往的精彩!支持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前来回贴,多谢了

网友:
找到罪魁祸首就是一个电容,过程精彩 ,想请教一下楼主当时发现4脚对地短路时,曾怀疑过这个U34芯片本身的内部短路故障没有?

网友(2019-01-20):
只看到3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