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主板开机三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8-10-13):
                                      话不多少直接上图

可兼容三代cpu

网友A:
言简意赅,是3.3的供电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言简意赅,是3.3的供电没了吗?

对,内存spd断线了,这个就是3.3v的

网友:
电容拆掉才能看见断线的地方,上面两个电容我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