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 rev 2.1 通电2秒反复上电

楼主(2018-10-13):
技嘉h81m-ds2 rev 2.1  问题如题,测量供电,基本上都有  除了集显供电,(主板跑码正常才出供电) 先易后难    来刷写个bios,
故障依旧   ,还原bios后,最近技嘉掉电修了不少,直接看  io的  12v  5v供电检测脚,查io   8620e     5v  12v对应124  125脚 ,   通电测试    125脚   电压2.9v   124电压  2.0v    ,明显偏差过大,   也不想去慢慢找线路还有量电阻了,把125脚外围断开  ,在与124相连,   在通电电源风扇一直转,小喇叭发出滴滴声    ,加内存接屏幕   修复

网友A:
把125脚外围断开  ,在与124相连,为什么可以这样操作啊

网友:
技嘉H61以上的板丢失信号就会不停的断电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25脚外围断开  ,在与124相连,为什么可以这样操作啊

因为分压出来的电压是一样的,哪路的偏高了就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25脚外围断开  ,在与124相连,为什么可以这样操作啊

12v与5v分压检测电压是一样的 断开外围欺骗io  不发出错误的电源保护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