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330 电池自动开机,关机重启 ?

楼主(2018-10-13):
DELL E6330 电池自动开机,关机重启 ?
DELL E6330 ,扣上电池自动开机,并且关机后会自动开机,单用电源适配器正常,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头绪,请教大家维修的方向?
1,BIOS电池有电,插到主板上也有点,也能保存时间和设置。
2,不是开关的问题,把开关去掉也是一样的现象。
3,已经刷过BIOS,故障依旧。..

这段时间忙,没顾上研究,客户拿走了,未解之谜了……

网友A:
你那个BIOS电池插在主板上 和不插电  电压有区别???
建议还 是可以BIOS 电池放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BIOS电池插在主板上 和不插电  电压有区别???
建议还 是可以BIOS 电池放下电                    ...

没有区别啊
BIOS 放电过了,都换过了

网友:
放过电的吗?

网友:
保护隔离查一下.................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周围元件,不一定对,提供了思路

网友:
楼主搞好没,搞好了说下。。这种疑难杂症要多收藏

网友:
不懂,但是修好了万望分享经验

网友:
关机变重启的,网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充电电路上吧~~~~~~~~~~~~~~~~~~~~~~~~~~~~~~~~~~~~~~~~~~~~~~~

网友:
你那个BIOS电池插在主板上 和不插电  电压有区别??? 建议还 是可以BIOS 电池放下电   4

网友:
保护隔离查一下.................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结果。。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有问题吧。。。。。。。。。。。。

网友B:
南桥旁边有个5条腿的管子 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旁边有个5条腿的管子 焊一下试试

好的,我试试看看

网友:
你插电池时 测下开关引脚电压情况

网友C:
能充电吗,这机子测不到瓦数最后只好换了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充电吗,这机子测不到瓦数最后只好换了板子

不到瓦数是什么意思 啊?

网友:
关机变重启看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网卡这些有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