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哪位大神有苹果一体机电源板图纸

楼主(2018-10-13):
RT....哪位大神有苹果一体机电源板图纸。或者准确的芯片的PDF,求求求。。。。ADP-200DFB

网友:
一般是主板哦. 电源板.换一个也不贵吧

网友:
主板 电源灯不亮  可以万用表插测是否有电源输出  怎么想修电源吗  同求图纸  改个电源不是更快吗

网友:
主板图有时还可能找到,但电源图一般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