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3 R3(LA-D581P)进系统前死机 死电流

楼主(2018-10-13):
顾客拿过来的进水机 开机电流到0.045 然后反复重启 电源指示灯两红一蓝拆开后 是CPU供电部分进水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显示了(顺便吐槽一下马云家 一个芯片没多少钱 全是返修回收的芯片 这次的ISL95829换了三个才有用 有个华硕的板子BQ24735换了N个才行

进DELL的F12自检 完全正常

但进系统死电流 win10 转圈圈一圈就定住
电流卡在0.998不动

换PE也是一样

买了BIOS根本不显示

但这个机器有5个BIOS芯片 1是主BIOS 16M的 2是挂在EC下面的  其他三个不知道干啥的

不知道下面查哪里?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但
F12自检怎么正常的?只有怀疑显卡了

网友A:
网卡不正常也会卡  系统logo     i2c总线

网友:
感觉有点像外设不正常,要么慢慢查电路要么把外设全部拔掉(声卡、网卡都取掉)再装系统试一下
。还是不行就只能慢慢查进水部分了
ps:我师父经常跟我说哪里有问题搞哪里,非常有可能是进水地方还有其他没处理干净!!!

网友B:
重点查查CPU电路,另外你的两台可调电源放得太近了,不方便它散热哦。至少得预留1CM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查CPU电路,另外你的两台可调电源放得太近了,不方便它散热哦。至少得预留1CM的空间

眼睛犀利...另外一台修手机的 最近用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不正常也会卡  系统logo     i2c总线

手机才是I2C总线吧? 外设能拔的全拔了

网友:
还是先查下进水部位的小元件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处理  真的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以前那个b460的坏了cpu的很多和你这个现象有点像,进不去系统的!

网友:
应该刷BIOS先

网友:
修过的地方太多死机电压不稳 芯片不良  bios都会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机用可调电源易出问题,修完能亮最好用原电源测试。

网友:
cpu 供电出问题 一般桥也可能会坏

网友:
CPU有问题了!我有一个I5 6400,主板电路信号都正常,进PE就卡死,换了CPU问题解决!

网友:
把硬盘网卡都去掉,然后再进行进PE测试看看

网友:
这些也是麻烦事,,,,,,,,,,,,,,无法整呀。。。。。。。。

网友:
外星人基本没有修到过!确实应该吐槽一下马云家的芯片,但是也没有更好的渠道!我一般都是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