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VW224液晶上电指示灯亮了就灭维修一例

楼主(2018-10-13):
拿到手上电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开关无反应, 想到的就是电源板的事或者灯管高压啥的,

拆进去,电源板所有电容完好,没有鼓包现象,空载测试5V 14V 供电都正常,

测试屏灯管也正常, 外接四条灯管接到电源板测试正常亮? 咦? 怎么回事,... 液晶的灯管也没坏啊.

再插回液晶屏..又不亮了...奇怪,

然后把液晶屏数据线不插,背光亮了! 指示灯状态正常,过一会黄灯待机.正常.....

再插回屏线又回到原故障了.  看来不是液晶电路板坏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拆开液晶屏的电路板查看,保险什么的都好好的,也没短路... 再回到驱动板看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在基地找了相同型号资料刷上去故障依旧....

找了个正常的液晶屏来插上去测试,故障依旧... 排除了液晶屏的问题

问题就落在驱动板和电源板上面了

先找了一块正常的电源板改上去,只接5V 地  开关, 亮了,正常了,液晶也显示了.
问题找出来了,电源板的故障

这个电源板14V是空置的,只使用到了5V. 5V上只有16v470 一个电容, 电容表面都正常没鼓包,
本想换个电容试试,索性所有电容一并换掉测试,故障解决了,这个故障是5v负载不足保护所致

搞了半天还是电源板的问题,看着所有电容都正常容易让人走弯路,特写个帖子给大家做参考

网友:
有的电容失效,外表看不出问题,,,,,,,,,,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收藏学习借鉴感谢楼主。。。。。。

网友:
正常来说就是电容的问题了我个人建议先拆换故障点电源的电容也不用跑弯路

网友:
这是常见的事情。要认真一点就能发现

网友A:
用示波器能看出波形,,,判断电容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能看出波形,,,判断电容好坏,。。。

修显示器还没用过示波器这么高端的玩意

网友:
接屏不亮,这故障很多

网友:
是啊  走过几次弯路才发现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把原电容换了,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2018-11-23):
可能是电容有漏电现象!!!!!!!!!!!

网友:
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插屏线背光灯不亮?背光灯亮不亮与屏线有关?

网友B:
一般电源灯一闪一灭我都是先把电容换了

网友:
好的经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电源板启动电容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这个应该秒判断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9-01-20):
大概是5v电源电压带负载差引起的。

网友:
有时候电容没有怀孕,也是会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最难找!电压跳变的就换这个电容

网友:
早期液晶显示器维修中,这种故障也算常有,经验多了,都是检钱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源灯一闪一灭我都是先把电容换了
看来你是老师傅了。
开店好多年了。越来越发现,现在修的机器很少了。不知道是我生意不好还是整个行情都不好,越来越迷茫。

网友:
好多芯片的性能不良都是旁边的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
这个到目前修的很少了!!老款了

网友:
背光电流保护也是这样的现象,一闪亮后黑屏,然后断电源。

网友(2019-04-04):
很好的经验值得收藏学习借鉴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下次这种情况,先拿电容开刀,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