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O 投影机 故障求助

楼主(2018-10-13):
ACTO 型号: LX321    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A:
LCD液晶片烧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液晶片烧伤了!

这个东西要是烧了  基本说拜拜了吧

网友B:
换个2手的, 应该不贵。记得换组件,不然你手工没法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2手的, 应该不贵。记得换组件,不然你手工没法调整

我看看有2手组件吗    这个红绿蓝 全烧了

网友C:
记得换整体,三片液晶组。单片换的话要很高很高的手艺,这东西出厂都是机器校准的。
换不好就是重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换整体,三片液晶组。单片换的话要很高很高的手艺,这东西出厂都是机器校准的。
换不好就是重影。

嗯   和客户沟通下  看看客户换不换        整体价格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