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CPU供电短路简单维修

楼主(2018-10-13):
插电0.2A,拆机触摸CPU附近发热。打开图纸点位

q7320 D级短路,拆掉管子不短,然后5v烧D级,摸到CPU供电电容有热的地方,涂上酒精加大电流,只见图纸箭头处电容上酒精快速挥发,换掉后不短了。装上场管,上电亮机

还有一点犯了错误,Q7320.Q7321的s极输出连接CPU供电电感到CPU。对地阻值4欧。我以为后面还有短路就一个个短开最后看图纸发现是到CPU。当时还以为CPU短路了呢,吓的一身冷汗。后来才想起来CPU供电1.85v本来阻值就比较低啊,怀着希望装机竟然亮了

网友A:
这个电容特别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公共点电容,公共点短路通病,都是这一块的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特别容易坏

以前怎么没有看到类似的帖子,你们也不发一下

网友(2018-11-16):
以前怎么没有看到类似的帖子,你们也不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