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屡烧CPU 集显MOS

楼主(2018-10-13):
V470屡烧CPU 集显MOS,换了一个了一会又烧  求助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
以前修B470也遇上过,换一个烧一个,后来发现副控小8脚有断线,补好解决!!!

网友:
这个板坏的比较多,通病

网友:
看看控制级    还有前边的新芯片

网友:
这个主板集显供可以取掉,把桥供电的1.05V拉过来就可以了,我搞过很多次了

网友:
mos连小八角一起换,三件套

网友:
尝试把NCP5911也换了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那个小八脚也挂了,要么芯片挂了,小八脚换掉

网友:
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老鸟们,下管有没有必要换?

网友:
只换MOS管是不行的

网友:
烧MOS无非是PWM或者后级有问题..............

网友:
买到假mos管了,铁皮管子,你看铁片里面中间那块黄不黄,黄的就是翻新,装上一会就烧,必须里面崭新的纯银白色,小郭家就卖过假的,坑死我了,最后换上以前的存货就好了。还有,每短路一次就要连同旁边小八角一块换。

网友:
这机器我的修怕了     很多修好了和客户说CPU 也挂 后来不修 了

网友:
乌龟管真是又爱又恨,老爱烧坏CPU,不是点不亮就是点亮了进不去系统卡界面

网友:
最安全的做法是,,,,,管理芯片一起换掉,,,上下管也换掉,,,这样才长久

网友:
要换就换一套,上下MOS管驱动芯片一起,检查一下驱动芯片周边小阻值电阻。

网友:
看来我的那片H81也是从芯片问题烧了一个I5CPU

网友:
一组全换了,边上有个小8脚的管子也要换,严重的要换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