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 R6.5不触发

楼主(2018-10-13):
图纸没找到,找IO图纸也没有找到。不知道咋回事.... 最后在二手电脑里面找到一块一样的板子。
测得开关针5.0V不触发,再测好板正常3.3V。
最后查线路来自于up0105p,测得6脚输出为5V,不正常。好板子输出3.3V。
测了下反馈,没发现问题。
前几天刚卖了一些H61,B75的废板子,这下好了,找了半天没找到芯片,7706也没有找到。
看图发现这个芯片只要给他EN,就输出3.3。没有其他的信号。所以就...
找了一颗1117。转了一个3.3V到6脚。
就修好了。。。。
找不到芯片的师傅们,试试这个,好使哦......

网友A:
那直接把3.3拉过去呢,,,,,,,,,,

网友:
看来修好了 也是费工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直接把3.3拉过去呢,,,,,,,,,,

这个就是待机3.3V,

网友B:
这个就是待机芯片UP0109坏了  这个芯片现在到处板子上都是

网友:
3.3拉过去不行,是触发之后才有的,需要把5vsb 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待机芯片UP0109坏了  这个芯片现在到处板子上都是

0105p

网友:
这是超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
这样可以就是有点丑!!!!!!!!

网友:
V星上面现在都是UP0105Z这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