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不加电

楼主(2018-10-13):
          上电,直接5A,拆机,PL501位置烧了个坑,清理一下,还是短的,烧机烧到一小电容短路,拆了,不短了,上电亮机,装机后电池和电源同时用,电流还是5A(单用电池或电源能正常亮机),说明还是有地方短路,再次拆机,测出隔离管PQ302短路,换个管后,装机,收工

网友:
联想y430p  楼主 你修这板子的步骤和我以前修过的一片包括坏的地方都是一摸一样

网友:
谢谢 不是通病捌

网友:
原来是管子穿了!!!!!!!!!!

网友:
哦,品顺达莂虽埋亓花里胡哨枯地

网友:
13脚,CS那个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呢,感觉是片选,对吗,很不自信,谁跟帖回答下这个疑问

网友:
这个11脚和12脚 有个信号 1.35VDDP ,这两个脚明明看着是5VALW  提供的一个5v供电,这个脚电压不会是1.35V吧,求指正。

网友:
不错  你这个是在刷分的节奏

网友:
修到所有大短路的机器都记得量一下保护隔离第二个P沟道mos管 省的呆会还得再拆

网友:
美美的故障,

网友:
隔离管因为短路的原因,负载太重,然后就挂了,,你这个还好,我遇到当时没挂,等装机测试个把小时挂的,还要费第二遍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