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MRT修复西数 WD硬盘启动慢通病手动修改方法

楼主(2018-10-13):
故障现像:能正常认盘,读取数据很慢,识别硬盘也比较慢,有时进专修都进不去,进去专修后备份固件也很慢

这为西数硬盘通病,一般为02日志出了问题,只需要清空02模块日志就可以了,教程详细介绍了02模块日志的地址和修复方法,已经传百度云盘,附件为下载地址

280 Bytes, 下载次数: 8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8-12-21):
没有积分啊......................................

网友:
多回复才能下载,平时没时间,哎。。。。。

网友:
谢谢,已经按这个方法解决``很好用

网友:
设备都已经很好的解决 就绪慢 读取慢的问题。。直接一键操作就可以了。。没那个必要

网友(2019-02-21):
想下载积分不够啊,要用pc3000吗?

网友:
资料很好,   学习下,     谢谢分享

网友(2019-03-25):
无积分肿么办

网友:
这个不错,下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一键修复不就好了!!!

网友:
MRT  不是可以一键搞定吗!!!

网友(2019-05-19):
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网友:
一键搞定的问题 没有这么复杂的  手工也可以解决  02 和32 模块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故障就知道什么毛病了,报价开盘 哈哈哈

网友:
MRT 不可以一键吧MRT 不可以一键吧MRT 不可以一键吧

网友:
对满盘红点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