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号12314维修

楼主(2018-10-13):
dell板号12314,上电大电流,检查发现显卡短路,改集显,先拆显卡供电,还是上电掉电,这个显卡还有一个小供电,拆掉,还是上电掉电,还有一个转换的小芯片,拆掉后修复,这个显卡所有供电全短路,坏透了

网友:
那就只能换主板了 这款主板不贵吧

网友A:
直接显卡拆了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显卡拆了应该就行了吧!!!

拆显卡浪费电啊,直接拆显卡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