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不跑码维修,值得一看的通病,附点位

楼主(2018-10-13):
同行拿来的一块H61M-K REV:1.03的主板,拿过来不显示,当然替换内存,加独立显卡,替换CPU他们都做过了,确定主板问题才拿给我的
按照主板工作流程,能开机不显示,主要查供电,时钟,复位,和跑码了,因为这个主板没有设计PCI接口,所以常规诊断卡是插不了的
不显示那就从最简单的查供电开始,结果所有供电都是正常,CPU也烫了,既然供电正常那就刷个BIOS,从论坛下载的BIOS,刷上去故障依旧,既然三板斧用完了,那就老老实实的开始测量主板
那先用示波器测量主板到哪一步了吧,首先测量BIOS的1脚,如图:

通过此图可以看出,机器还没到跑码这一步,自然没有寻址,那就往前测量复位,如图:

找到点位图,找到PLTRST#的测量点,用万用表测量,0V,所以说主板还没到复位那一步,在继续往前测量,因为H61主板时钟集成到桥了,所以跳过时钟测量前面的供电部分,前面说过,供电全部正常,用示波器测量,所有电压都是稳定的,既然供电都正常,没有复位,那就只需要查两个个地方了,那就是CPU的PG和IO的PWROK了,因为是时钟复位的条件,如图:

从图上看出,CPU的PG是有1.05V的,这个电压是总线的上拉,所以说这个电压正常,也就是说CPU电源芯片工作全部正常,那就看这个电压怎么送到桥的吧,如图:

通过点位图,CPU的PG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一个小场馆的G级,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到达G级的电压正常,说明此线图是通的,在通过点位图查看,发现是两个管子控制了VRMPWRGD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给南桥的时钟复位条件,实测为0V,如图:

那问题找到了,下面这个管子的G级有1.05V,可是D级有5V高电平,说明没有导通,5V的高电平使上面的管子导通了,导致VRMPWRGD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换掉下面的这个管子即可,但是华硕修到坏小管子的我都是偷懒拆的,知道原理后我只需要把上面这个管子拆了不装,那WRMPWRGD既然就能被上拉成功,如图:

如图上所说,拆完了VRMPWRGD就为3.3V了,所以此主板应该正常了,再次验证有没有开始跑码,如图:

BIOS的第一脚有波形了,说明寻址正常,在插上显示器,机器正常显示,如图:

机器正常修复,前几天也遇到此型号的机器,故障原因一样,所以说这个是通病来着,本来不想发这个帖子的,因为故障也不是很难,但是我搜索论坛,发现华硕H61M-K很少有人发故障帖子,所以就当是分享经验了
最后点位图奉上: H61M-K

 会员10438302元2023-4-14 12:06
 会员14782602元2022-12-31 09:11
 会员4950432元2022-11-10 23:33
 会员9899202元2022-11-7 10:53
 会员9073192元2022-10-19 09:08

网友:
修这样的故障,心中必须有图

网友:
最喜欢看见通病两个字啦,呵呵,主板修的少

网友:
楼主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值得大家赞扬呀

网友:
华硕H61M-K不跑码维修。。。原来是华硕H61M-K没复位维修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再往下看不到了, 究竟是什么引起的,看到的坛友说说,

网友:
每一步都分析的很到位,,过程详细,,,,,,,,

网友:
很好的贴子,我有时也是按时序倒着查的,先猜大体挂在什么信号上,一步步往前找。

网友A:
我付款了怎么还是显示不了后面的内容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好的贴子,我有时也是按时序倒着查的,先猜大体挂在什么信号上,一步步往前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付款了怎么还是显示不了后面的内容

刷新 老铁

网友:
什么样的帖子,还要付费,喔钱死,

网友:
看了给的分享,感觉自己还是个菜鸟。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直接拆了管就好了,还是什么的我遇到的都直接拆

网友:
现在都这样了吗 还收费

网友:
学习了!~ 希望继续发类似维修案例,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试试。。。

网友:
向高手学习一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网友:
the best have sleeps dstheank drid kolde full ajjabe

网友:
H61的主板真的好难修,修好后有返修厉害,实在难修,看了楼主行云流水修主板,真是羡慕

网友:
慢慢读了几次,收获了一下不少。。。。

网友:
贴子先收藏,日后慢慢验证吧,!!!

网友:
现在一般修理一个主板可以收到多少钱?

网友:
好像H61坏,一般都是敲坏,我们这些手残党估计难以搞定

网友:
我有时也是按时序倒着查的,先猜大体挂在什么信号上

网友:
后面是个什么情况 看不到呀,看个贴子还收费了

网友:
看的正起劲要收费了,可惜可惜。。。

网友:
大神讲得太好了,我看了受益非浅,谢谢分享

网友:
你们才是真正是修理师父,我们也是技术员,但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板子就是换下来丢了

网友:
论坛不知道有没有师父收学徒,有一些什么条件,很想把这些技能学好

网友B:
楼主我付钱看了你的帖子,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是小白哈,那个点位图上边如何让他在元件上显示出信号啊,我的点位图只能点元件脚位才会在右侧显示出网格脚位定义,但是不能再所有元件上显示出脚位定义,要如何操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付钱看了你的帖子,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是小白哈,那个点位图上边如何让他在元件上显示出信号啊,我 ...

首先感谢付费观看,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好理解,华硕有两种点位图软件,想显示信号名就把图纸放大,放到最大就显示了

网友:
那就是CPU的PG和IO的PWROK了,因为是时钟复位的条件 台板查信号就怕没图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感谢付费观看,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好理解,华硕有两种点位图软件,想显示信号名就把图纸放大,放到最大 ...

楼主你用的什么点位图软件啊,我只有一种BoardViewer,另一种是什么啊?有链接吗?

网友:
每一步都分析的很到位,,过程详细

网友:
那肯定是IO的PG没有发出来,搞不好是822的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上次不是上头条了吗?

网友:
就是怎么查到这个问题费了不少的神,大哥好样的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很透彻。无复位导致 不显示

网友:
现在发帖都玩套路了。。。。。无复位维修还是很容易搞定的,楼主果然功力深厚,思路清晰直接秒杀了

网友:
谢谢大哥。。修好机器一个。看了你的帖子

网友:
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专业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专业

网友:
这样的精华粘子我可以天天发

网友:
现在的主板如果没有按照时序修的话。是不用去修理的。很难修。基本都是信号不好。

网友:
收费观看之后只看到了一半,不是正在手上修的一般不会深究,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