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4X进水有显示无屏灯简单维修

楼主(2018-10-13):
上个星期接一台进水红米4X,客户说进水了,用了一天屏幕就黑了。然后报价开拆,拆开后发现主板进水很轻微,座子干净没问题,还是全部清洗后测量发现有屏幕开启信号,也有显示,但是没有灯光,查灯光供电有40V,证明主板正常供电正常,这样只有拆屏幕了,拆开一看果然,屏幕底部进水被腐蚀了,尤其是屏灯供电排线!这个就简单了。

直接清理干净,刮掉腐蚀部分飞线解决,测试亮机!

网友:
这个就是送钱啊

网友:
我擦 这帖子咋不火呢^_^^_^

网友A:
楼主你这儿有安卓图纸吗。。。有时候修到没图纸的安卓机非常头大

网友:
这种情况问题好找,我就拍拆屏,一不小心就把屏拆坏了

网友B:
这种我一般直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一般直接换屏

换屏一般顾客会嫌代价大不划算,因为手机本身不贵

网友:
有时候修到没图纸的安卓机非常头大

网友:
国产机就是要捡漏 无图纸无点位

网友:
拆完屏幕没坏呀  厉害了  没啥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儿有安卓图纸吗。。。有时候修到没图纸的安卓机非常头大

你要哪些机型的图纸?国产机的图纸很少

网友:
拆屏触摸居然没有坏,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哪些机型的图纸?国产机的图纸很少

也是  我这儿只有蓝瑞图纸
。都差不多吧 国产机图纸是很少

网友:
                         拆屏触摸居然没有坏高手

网友:
我曹,好不容易凑够了10个积分,点一下扣我5个,进去还要10个,不给下资料,晕倒啊~~~借个分~~

网友:
有图有文 谢谢你。收下资料了。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