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A1286改集显BIOS

楼主(2018-10-13):
a1286独显改集合,板号 820-2915-A改集显BIOS

a1286 820-2915改集显BIOS.rar

网友A:
刷BIOS就不用改电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就不用改电路了吗

不用改线路

网友(2018-12-20):
我试了, 独显健在。。。。。。。。。。。。。。。。。。。。

网友(2019-01-29):
试用了,可以亮机,可以进U盘Win系统,还没有试苹果系统。
拆了显示芯片。

网友(2019-09-20):
下载来试试 好用告诉你们

网友:
下来看看验证一下

网友:
刷了一样 千万别下载

网友(2019-12-11):
支持一下,这个回头测试,手上刚好有台这机子

网友(2020-04-16):
刚好手上有一台要改集显,可以试试,要不要拆显卡呢

网友(2020-05-16):
下载来试下,有什么情况试下再说。

网友(2020-12-08):
电流到1.4,1.5然后降到1.0,有跳变,有内存波形,不显示,刷了后能亮机。

补充内容 (2020-12-14 15:01):
机器放了几天又不亮了。

网友:
感谢楼主,秒杀开机

网友(2022-02-07):
有没有晃点我 ,我都是断独显供电 再刷的 你这个bios直接刷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2-06-14):
820-2915-a卡混动条

网友(2022-08-07):
其实就是鑫制造里面那个改集显bios,我刷了sn一模一样

网友(2022-10-17):
苹果系统可以亮机 喇叭无声

网友(2023-08-30):
刷了以后无需改电路   但用不来  苹果视频无法播放  最高支持10.9.5   装W10后显卡和声音无法安装,安装就黑屏   搞半天没用   不如老实换显卡或植球    别耽误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