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P-70装不起系统

楼主(2018-10-13):
一台联想 Y50P-70 进不到系统.换过硬盘.内存.. 进PE 都要蓝屏有没有人遇到过....指点一哈.

网友:
这是硬盘格式问题。可以把硬盘摘出来,挂在台式机上,先转换为MBR格式,然后分区,ghost走完100%,关机,装回笔记本,执行系统安装 就OK了

网友:
cpu供电陆波电容换换cpu供电陆波电容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