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开机卡进度条!U盘重装卡U盘 !拆机屏幕暗屏 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13):
A1466 卡进度条 不触发 间歇性暗屏 无声音 多故障维修

收到用户一台笔记本 A1466 日常发来做系统的笔记本 :‘经客户同意可以抹除设备SSD 全部资料’ 前台做系统有段时间,突然跑来问我。设备开机Mac系统 卡 最后进度条 进度条走好慢 !, 插入10.14 U盘重新安装 Mac 发现 依然  卡 进度条 ! 显示正常 U盘识别 充电目测正常 前台描述 ;并告知客户设备当前情况:客户说明是的,有找别的地方 做系统没有成功 因此发来试试!

设备 A1466  板号 : 820-00165  拆开后盖 设备内比较干净 无进水痕迹  故障无声音一:发现 右边扬声器(非声卡板那个扬声器)接口未安装 卡在主板下 很奇怪 应该给同行修过 螺丝均有 记号笔补漆的痕迹  ╮(╯▽╰)╭掩耳盗铃啊 .  开机 PR重置 后 依旧没有听到 熟悉的 开机声  就算只有一个喇叭也应该有声音的 算了 继续看看别的,拆开电池放在一边,发现 触摸板与主板连结线材 有褶皱 接口打开发现有一点腐蚀! 算了拆洗下 恢复如新 ! 今天心情好还不错顺手就搞了。

看看主板 用测试主板  能进硬盘选择界面 待机电压 就不用测试了!【去掉 声卡小板 连接线】拆掉主板 反面看了一遍 很干净 没有助焊剂 和 腐蚀进水 。好了

打开电脑 有图纸 当再次 单板 上电 测试的时候 发现  电源表 出现 0.01 然后 几秒后 至  0.30-45跳变  我擦  我干了什么 装回机器 发现 暗屏而且不显示 我擦当时 板子 在哪出来  测量 F7700 8.62 V 升压二极管 D7701 和 L7701  没啥电 忘记记录多少了  当时就有点奇怪了 ! 板子反过来 看看 U7701  A5 脚 刮开延长出来的 引脚测 无电压 与 D7701 的线也没有断  C7710 有5V   R7753 2P 有电 3.290V   EN 和 PWM 无电  也没有断线的理由啊  拆了机器怎么搞的  不显示 没背光了啊  我擦 算了 3.42 8.62 有 我就当时就换了一个  U7701  风枪不是很好 500度 秒掉  处理好焊盘  直接装了一个  新的  装回C壳  还把 声卡小板连接线都装上了  绿灯 没毛病  可是不触发  0.01  待机电路 正常  我擦  各种量 都没啥毛病  我擦  去掉了 声卡小板连接线 后 故障消失   我擦 什么情况  连接线材有故障  屏幕中间触发亮了几次  故障恢复到  前台 故障  !  当时一下子  就晕了 我擦  什么鬼  ! 哪有这样的   屏幕亮的时候 显示 部分 背光部分  电压都正常  不显示的时候  就像  之前说的  出现 0.01 然后 几秒后 至  0.30-45跳变    当我正在头疼的时候 !同行打电话过来 借编译器 修改BIOS  同行走了 以后我 就想 这机器故障这么奇怪  我这样硬换 U7701  也能恢复 ;   机器什么精病了   郁闷中 同行回来了  还给我 编译器  我就像 我顺便看一下BIOS 吧 不看 不知道 我当时想杀人的冲动都有了  我擦 我日 更换过BIOS 而且还没有焊好 虚汗肉眼都能看出来 !想都不想 直接 重装 后测试  故障消失 显示 背光  OK  Mac 系统顺利 进入 U盘 重装测试页正常  我擦 修了 2小时  原来是它的毛病 ! 巨坑 啊  一堆草泥马 路过 ………… 后来回想 是 因为 换了 U7701  用了高温  板子加热后 BIOS 点接触上了 接触不良 导致奇怪故障 ! BIOS 也是可已导致 不显示 的 ;  声卡小板连接线缆  有故障 换了后  声音就回来了  还有 没有在 出现 0.01了  此机器恢复正常  !

A1466的  开机时序 不是很清楚  !小弟我 废话较多  往大神 勿喷   修苹果笔记本 一个月了   原先修手机的 现在也想修 笔记本 遇到的 苹果笔记本比较多 !

初步感觉 修笔记本 感觉 挺新鲜  喜欢修 不充电  不开机的  显卡 CPU的 能诊断出 故障但是诶有 GBA 没有经验更换 !

这次算是比较正规的发 帖子分享了 !  图不会插  就放在后面了 !

网友:
以前遇到的老款macbook 基本上都是 硬盘  或排线问题  看了楼主写的 总结经验 第一部观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浪费我时间

网友(2019-10-25):
修机修的不错 这样修价格估计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