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人小白报道帖(小6小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8-10-13):
        转眼实地学习快要结束了,想想学习的机会也不多了,不懂得地方还很多,得抓紧时间练起来!今天手工课苏老师给了一块故障板,iPhone6,用来练习维修。
(这之前已经修坏了好多板了,想想真是惨烈啊!)
      这是一块不开机的板子,本着拿到手就先干CPU的原则。。。。。。呃。。。不对,老师没这么教。。。先观察再测试的原则,看了看主板外观,还行,挺新的,跟好的一样(废话)。没进水,主板也没弯曲,看来这个手机的主人挺爱惜的。。。。。。好了,废话少说,开始测试,上电一看,不漏电。接着短接开机键。。。没反应,电流表显示50mA就不动了。这什么情况???完全不按开机流程来啊?老师不是讲过30、50、120。。。跳变吗?怎么不跳呢?是不是坏了?。。。呃。。。忘了这就是个坏的。。。
      好吧,既然知道了故障现象,那就背课本吧,首先断开电源,打一下相关电路端的对地值。。。i2c0、i2c1。。。打完收工,全部正常!当时就懵了,这怎么修啊?要不拆了CPU试试?呃。。。别急,先看看电压,挨着量电压,当打到RESET_1V8_L时,发现问题了,这个位置在TP2508测试点上可以测到,正常电压应该是1.8V,然而实测却只有0.35V,很明显不正常,而且测量上拉电阻R0206两端电压都正常,说明断线了,终于找到原因了!
      既然知道问题了就动手修吧!想起徐老师讲过这个,复位电压1.8V可以借电,那就飞线吧!
      手工飞线中。。。
手工勉强过关吧?不是在显微镜下拍的,所以不是很清楚。
      飞好线以后,测试没有短路,上电看看吧。。。OK,电流正常跳变了,接上屏幕再看看。。。

      显示有了,至此维修结束。 (由于是故障ID板,所以没办法测试其他功能是否正常,那么就算是修好了吧
。。。。。。
        本人是小白一个,之前也没有主板的维修经验,和很多新手一样,拿到不开机的主板就懵逼,遇到故障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唉~ 真希望像老师一样三下五除二就能修好一部手机。。。。。。不过,我相信谁都是从小白过来的,新手就应该多学、多练,维修没有捷径,只有技巧,所以希望自己和所有新人都能早日学成!

+ 10 + 5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厉害

过奖了,其实这在其他学霸眼中只是个小故障,我还只是个小白。。。希望以后共同进步!

网友B:
实地要学多长时间?没时间去学,报远程班不知能学到东西吗?

网友:
段子手为何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要学多长时间?没时间去学,报远程班不知能学到东西吗?

要是有一点基础的话远程也可以,就是手工可能需要多多锻炼。实地有手工老师指导,相对要好很多

网友:
  厉害了啊老铁 加油   厉害了啊老铁 加油厉害了啊老铁 加油厉害了啊老铁 加油厉害了啊老铁 加油

网友C:
教教我呗2037148404,我叫你大叔,你教我修苹果机

网友D:
不错,就是文本不够条理。看来楼主数学好过语文。

网友E:
求解啊,你说r0206两端电压正常,为啥还要从c0605飞线r0206,    测试点电压低,不应该是从r0206飞到测试点吗?

网友F:
这个飞线距离有点远哦,如果借点是不是可以在硬盘旁边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解啊,你说r0206两端电压正常,为啥还要从c0605飞线r0206,    测试点电压低,不应该是从r0206飞到测试点 ...

可能你没有看清楚图片,就是从R0206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线距离有点远哦,如果借点是不是可以在硬盘旁边借呢。

还是个小白,所以不会走捷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就是文本不够条理。看来楼主数学好过语文。

谢谢支持!我会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教我呗2037148404,我叫你大叔,你教我修苹果机

我也是小白,学习是个漫长的过程,慢慢来

网友:
你已经蜕变成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