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MS-A55EL主板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10-13):
开机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量测各供电,发现2.5V只有1.5V,检测控制脚的两个分压电阻均正常,更换Q737后,输出2.5V恢复正常。开机跑码亮机.

网友A:
这个控制脚是运放控制的吧,,,,,,,,,,

网友:
杂牌板子几乎都是1117出来的2.5VD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脚是运放控制的吧,,,,,,,,,,

电阻分压控制,典型的低压差线性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