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la-d562p 求bios亮机快的

楼主(2018-10-13):
la-d562p  求bios亮机快的la-d562p  求bios亮机快的

网友A(2018-12-04):
你试试这个吧   希望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BIWP4 P5 LA-D562P REV.1.rar

网友(2019-06-22):
刷了怎么样。亮的快么??

网友:
LZ不厚道啊          给了你程序用了也不说好不好用

网友(2019-09-17):
好不好用呢

网友:
肯定好用,我自己用的放心使用!

网友(2020-01-16):
谢谢2楼的大哥。刚试了。的确开机很快。

网友(2020-03-02):
我试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现在都不喜欢备份BIOS了 准备备份的时候搜索了一下 有了 还开机快

网友B:
压缩包有问题,连续试了2次,都这样提示。

网友(2020-08-23):
引用 网友B:
压缩包有问题,连续试了2次,都这样提示。

用的解压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2020-10-08):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TianYi 310-15isk 板号LA-D562P REV1.0,集众多怪故障现象1.不定时自动开机,只要电池有电在不插电源的情况下会自动开机,开到没电为止。2.无规律掉电,开机掉电、LOGO掉电、进系统掉电,启动掉电、各种掉电掉到你烦掉到你晕掉到你想摔机。于是刷各种BIOS但是故障一样没变,修到精皮力尽万般无耐想到前几天修的联想K2450风扇报错换风扇开不了机是有电路板腐蚀造成,于是拆除主板上黑色胶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EC NPCE388NA有一个脚发黑发霉,清理干净858D风枪+补焊膏赐侯,补焊得饱饱满满圆圆润润的非常漂亮,装好一切开机跑0.598亮机进系统拷机48小时没有问题故障全部修复!!!

网友(2020-11-11):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个吧   希望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好用  开机 快   给力

网友(2021-01-09):
这个BIOS 开机快的,不错

网友(2022-03-29):
有没有REV:2.0的

网友(2022-11-20):
独显 集显通用吗

网友:
这个BIOS 开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