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老机器,cq61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8-10-13):
一个老客户的电脑,说是进水了,开不了机。进水比较严重,如图。

迅速拆机清洗、打值,还好待机有,无短。接着上电,电流0.005基本正常,无触发。直奔Rsmrst#,发现无电压。lid正常。

再测Ec各条件,都正常,难道ec坏了吗?考虑Ec腐蚀严重,直接换了再说吧。可是换完还是一样。失望过后,继续…不行,再不能盲目干了,有些机器触发之前没RSMRST#是正常的。得上我半年没动过的泰克示波器了

单次触发,查桥的vccsus3_3,按开关发现,这个电压压根就没有出现来,那怎么会有RSMRST#呢?

继续查找sus3_3的来路,

当测到pr152发现15v为0,1M的电阻两端均无电压,可见不可能是电阻的问题,也不是后面管子的事了,往前追查,发现PC71这里15v正常的。

既然是电压失联,好办,直接飞线,

飞完线,再按开关,能正常出发了,亮机,开机十分钟测试正常,装机收钱。收完钱继续等着兄弟们给我加分,多多支持,哈哈。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新手,新手在这,可以借鉴。穷的叮当响,没下载分   现场支持一下

网友:
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小白收获了知识,可惜只能加金币,见谅呀~嘿嘿

网友A:
刚刚看完,再看就需要付费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谢谢虽然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完,再看就需要付费了

   豪哥     哪儿都有你的身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完,再看就需要付费了

偷偷学习阿。。。。。。。。。。。。。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分析到位。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看的正爽呢   要付费了:L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火车不是推的,牛逼不是吹的,楼主牛逼

网友:
我的阅读权限不够啊

网友:
新手来报道

网友:
穷得丁丁响啊。

只能看一半,哎

凭我的感觉,EC待机都正常,没有RSMRST#这个信号,我会先刷PCH的BIOS

不行再换EC

不知道我答对没有?

网友(2025-01-03):
有时候飞线也是一种,方法。不检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