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5LD待机0.1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0-13):
华硕K555LD待机0.17,不触发,拆机裸板摸待机芯片发烫。
摸芯片2N=2L发烫,查了下不知道什么芯片,TB上问了下说是RT8249,在本站搜了下也没看到资料,测量线性电压也没有短路。后来查了下。
在本站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6097-1-1.html这个老兄这里看到个一样的。
看大佬们留言说的几个故障点,果然测量到问题,引用CPU坏了,+3VA经过一个三个脚的双二极管D2201,+3VA_RTC短路”从这里看到是通往一3脚二极管,在CPU背面终于找到了,测量果然短路了,麻蛋,难道真是CPU短路了??、

没救了?烧鸡一下!2V电压接上发现CPU没烫,旁边的一个电容发热,谢天谢地!位置帮大家标出来了!下次有朋友修到可以参考下,最烦修华硕的了!修不好板子基本上客户不不换板子了!CPU,内存都焊接在上面的。。真是坑!好久没法贴了,刚修了个苹果也是电容短路

网友A:
那个3脚芝麻管旁边得电容吗?没看清,电容最好换了对啊,拆了不上也行?

网友B:
是那个三极管旁边的电容坏了吗?没看到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3脚芝麻管旁边得电容吗?没看清,电容最好换了对啊,拆了不上也行?

对的,就是那个二极管左边脚那个空位,我拆除电容了懒得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三极管旁边的电容坏了吗?没看到标记

你看到板子就会知道少了那个的,我拆了没装,

网友(2018-11-15):
收藏了,我的也是待机芯片烫明天查查看!

网友:
不知道8249能用8239代换吗!

网友:
以后都是半载的 CPU ,维修,咋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