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这两天生意不好,只修了三个同行笔记本,做下记录

楼主(2018-10-13):
1.每一台是M5110笔记本,大短,处理之后,奇怪的问题出现 了, 暗屏,暗屏的原因是一块小的可怜,有点像蓝牙模块的小板没有安装到位

2.第二台是宏基笔记本,忘记型号的,无显,原因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之后奇怪的问题又出现 了,要重启两三次才能亮机,后来把无线网卡和硬盘装上去,直接开机进系统了

3.第三吧,X42N, 第一次修,0.8不动不过内存,桥问题,第一次焊接,短路了...换了一个OK

网友:
精短了点

网友:
5110的小板上的不是蓝牙 是霍尔元件 鸿基的板试过不装猫要重启几次才亮

网友:
记得是有的机器不装无线网卡或者装错无线网卡要重启很多次才亮机

网友:
好像是这样

网友:
短小经得起干

网友: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现在好多转行的,能挣出房租来吗?自己的活多吗?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短小能干行的

网友:
有种日记的感觉啊,流水账

网友:
简单明了,虽然都是小问题,没点经验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确实有点像流水账,能把维修过程稍加描述就更好了、、、、、、、

网友:
戴尔那个模块是ldo,霍尔元件,但是我也有时候装掉了,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呀

网友:
最近生意惨淡啊

网友:
感觉少了点维修过程

网友:
DELL的小模块可以不装

网友:
你说的是10764-1那个小板吧....LIDSW#呀...

网友:
不装无线网卡重启几次才亮的这个,我怎么感觉是正常的啊, 有时一些机子因为清过cmos,要重启几次才显示,只要进过系统了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最近生意比往年淡了一点。往年九月十月维修量都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生意有点惨淡啊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  !!!!!!!!!!!!!!!

网友:
唉 维修店还有明天吗  打工都不如了

网友:
钱来学修学习学习学学习学习习学习

网友:
那个小板很重要, 没有就是暗屏

网友:
生意不好吗。。。。。。。。。。。。。。。。。。。。。。

网友:
人狠话不多

网友:
现在干维修又 累    又没有什么钱赚     现在维修价格太低了

网友:
精辟 简单  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