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谁有这6-71-n85j0-d02的EC程序

楼主(2018-10-13):
谁有这6-71-n85j0-d02的EC程序!谢谢

网友A:
内存贴纸上面板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贴纸上面板号是多少。。。。。。。。。。。。。。。。

w650dc

网友B:
打错了,是n857e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是n857ek

是2+4双BIOS的?也就是四代CPU,如果是,不需要刷EC,用编程器清空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4双BIOS的?也就是四代CPU,如果是,不需要刷EC,用编程器清空一下就可以了

正解!ec不是都得写入的

网友:
我有一个,你刷了试试?不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