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加电不显示特殊故障一例

楼主(2018-10-13):
联想一体机C305的故障很多是遇到加电但不显示,有刷BIOS,有换BIOS电池解决的,原机是AMD X250的CPU,我这説的是另外一个特例,供大家参考。
当时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已经让人拆成了散件,原来客户反应是听到风扇转的声音,但不显示,我测试是不开机,本着机器故障已经人为扩大,再修恐怕会浪费更多时间,直接建议客户换板,单购260,交换140,直接对发交换。收到主板后,装机,通电瞬间键盘指示灯全闪一下,然后黑屏,上家发板之前测试过的,我只好反复更换U,内存测试,CMOS电池放电,终于点亮了,判断两根内存有一根损坏,但装机后发现第一次亮机关机,再开机又是黑屏,问上家给出个建议,先去掉开关板不接,直接用镊子短接四脚对地开机,机器正常点亮,反复几次都正常,最后判断是开关板引起的二次开机黑屏故障。如下图:
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图片,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去掉6脚芯片就可以解决了,等能上图片的时候再上传图片。还有升压板接口和开关板接口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接错了,要不会烧I/O。POWER BOARD USE是接开关板的。

网友:
有同样故障的给留言回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如遇到少走弯路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
这机器 遇见的都是inter的  ,换电池 这个有点少见

网友:
希望有遇到 的不妨试试,别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