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203a和up6203b的代换

楼主(2018-10-13):
刚刚修了一台昂达H61的板子,故障为CPU上管被击穿。12V短路芯片为UP6203A,找了好久只找到了UP6203B,在论坛上
找了芯片图纸比对,看着一样的脚位,装上去通电CPU供电1.05V出来了,装上cpu,内存亮机了(cpu供电是直接出来的,没有装cpu)

网友A:
这些一般都是找一样型号的换,有时候这样冒险会带来很多问题,而且这样多腿的零件还不好拆焊

网友:
支持楼主,有时找个一样的芯片真挺费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一般都是找一样型号的换,有时候这样冒险会带来很多问题,而且这样多腿的零件还不好拆焊

这是在没有原值芯片的情况换的

网友:
现在修H61的不少啊,旧板和坏板也不便宜,新板一线的更贵。

网友:
支持楼主,有时找个一样的芯片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