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C68U路由器 无WiFi艰难维修 幸运的成功维修

楼主(2018-10-13):
                      华硕AC68U路由器 无WiFi艰难维修,半吊子水平就这样,大师傅们估计很简单搞定
            闲鱼上看到一台WiFi故障AC68U路由器,网口正常使用,WiFi 2.4G与5G全部都有信号,但是都很微弱,有信号说明WiFi芯片应该好的,估么着WiFi功放坏了,

自己手里有台在使用的AC1900美版和AC68一样的,而且之前还有块报废板,心里有底气立马50包邮废品价拍了,到手立马刷机最新梅林固件,确实WiFi信号5G几乎没有,

2.4G约2米有信号,拆机通电触摸大法(曾经多次修好东西)找故障,手指摸遍主板全身,发现背面有一电感发烫严重,原来有短路,拆掉还是有短路,查连接的相

关原件,周围都块拆完了还是短路,最后找到一相连保险电阻连接到WiFi区域屏蔽罩内,拆除短路故障解除,于是把所以原件装回,通电测试发现2.4G正常了,看来

问题不大,撬开WiFi屏蔽罩里面6路功放(3大3小,估么着大的是5G),但不知道是那个短路,于是装回保险电阻通电,再次触摸大发找到发烫的功放芯片,于是热

风枪开拆,看着芯片很小就把常用的中号风枪头换小号了,走入了很大误区,这路由器主板很难拆,开到500度3档吹不动,无奈换中口枪头460度3档很容易就拆下

了,找料板拆换通电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经验总结:风枪的使用及枪头选择,水平不够选择错误,以为芯片小就换小头是错误的,温度选择掌控也不是很好,业余维修就这样子吧。短路点不一定就是那个发烫的,无维修图真不好找故障点,这次还好有料板和好板对着找。

网友:
是过热有开焊,,,,,,,,,,,,

网友A:
你用的不是直风风枪,850温度开那么高,几秒就下来了,这种路由器花50买坏的,修好了能卖多少?修好了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不是直风风枪,850温度开那么高,几秒就下来了,这种路由器花50买坏的,修好了能卖多少?修好了是不 ...

这个路由器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