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05 09181-1M 亮机BIOS

楼主(2018-10-13):
联想B305一体机一台,机器型号B305,版本在内存下面,B305 09181-1M 48.3BZ01.01M 开机后前面板一个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测试各电压都正常,CPU有温度,本准刷BIOS。来基地一搜一大堆,都是说独显示有通病。这个是集显的。找不到完全一样的BIOS。先按照通病处理。加焊离CMOS电池最近的那个芯片。加完上机还是一样,再加一次故障依旧,也没有下到完全一样版本的。刷了www.chinafix.com迅维网_B305图纸点位图BIOS的说是集成显卡的。但是型号还是不一样的联想B305 AMD 集显 板号: 09181-1N 48.3BZO1.01N BIOS。后面是1N根本没有1M的,刷也结果还是一球样。又刷回原来的BIOS。再加一次离CMOS最近的那个芯片。一块把北桥跟CPU散热片在一起的那个芯片也加了一下。上机成功点亮了。说明此机BIOS是正常的。特此备份。以便后用。20181013

联想B305 09181-1M BIOS 原机备份.rar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B305的南桥是通病了吧

网友: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台呢回收的南桥问题还没修呢

网友:
楼主,这句没懂,"再加一次离CMOS最近的那个芯片。一块把北桥跟CPU散热片在一起的那个芯片也加了一下。"
好歹图上标注下.

网友:
加焊的是南桥,兄弟

网友:
多谢分享~ 需要在下

网友:
你这手法就是无法知道是什么毛病就上手吹上了

网友:
两个芯片都加焊了,北桥加了一次,南桥加了三次,最终亮机了,说明BIOS百分之百是好的。真正是加焊北桥好的还是加焊南桥好的我也搞不清了。因为CPU风扇上灰比较多,散热片也堵住了,个人认为可能是散热不好引起散热片段温度过高,使北桥虚焊了。因为加了两次南桥都没有起作用。因为此机是集成显卡,故没有显卡芯片。只有北桥和南桥芯片。

网友:
一般加焊都都好  不用换桥

网友:
这个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