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20开机掉电

楼主(2018-10-13):
拿到机子客户说掉电,接手插上电源有待机,触发开关可以上电,但还没进系统就掉电,连待机电流都没有。于是直接测公共点电压,无电压,测到pq46不过电压,直接测acok无电压,测acin电压2.6v,找到问题了,这个电压低了,正常要3.2v以上。这个大家熟悉,一般是19分压得到。经检测分压电压不良。

网友:
老司机,秒杀呀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一般都先刷BIOS的

网友:
电池应当能开机吧,,,,,,,,,,,

网友:
直接 找到问题了   lihai直接 找到问题了   lihai

网友:
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公共点有
DCIN
ACIN
ACOK

网友:
算是秒杀收钱了,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

网友:
没有图纸的看半天都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掉电的不太好弄 要细心啊

网友:
果然是老司机

网友:
19v分压电阻最容易坏  进水受潮一般都是19电阻问题

网友:
这思路敏锐清晰 ,可谓是秒杀,高手 不为过

网友:
看来是acin 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