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15-3559 Iris SKL 14236-1确保原厂BIOS

楼主(2018-10-13):
某宝买的  自己刷上好了    第一次开机风扇狂转  让机器自己重启 就正常了  开机快 原厂双BIOS 4m

网友A:
我的DELL 15-3559 , SKL 14236-1 ,故障现象是待机电流0.01.不触发,刷过几个本站下载的,刷4M的能点亮,但是不正常,有的是进系统就报错,有的0.2左右不亮。刷此BIOS开机会掉电3次,然后点亮,能进BIOS,进PE,由于客户拿走硬盘,不能测试其他功能,估计应该没问题了,感谢楼主,下了20多分终于下到一个能用的了,不行只能TB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DELL 15-3559 , SKL 14236-1 ,故障现象是待机电流0.01.不触发,刷过几个本站下载的,刷4M的能点亮, ...

既然这么好用 不能加点分  鼓励一下

网友B:
风扇狂转,论坛看来好多都说开机很慢。本来也想某宝买个,看到兄台也是某宝的,下载试试,好了再感谢

网友:
这个bios好的  我的机子型号版号都对得上刷了就好了  亮机有一点点慢 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狂转,论坛看来好多都说开机很慢。本来也想某宝买个,看到兄台也是某宝的,下载试试,好了再感谢

刷完可以正常开机,显示稍微有点慢,算是正常范围,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铁666,刷完可以亮机,就是有线网卡认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原因导致的,不知道刷亮机的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测试好用!!!!!!!!!!!!!!!!!!

网友C:
@@@@@@@@@@@@ 在系统里有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在系统里有感叹号@@@@@@@@@

请对准板号  刷  这个BIOS不会有问题   自己刷2台了    上面还有几个刷了都没问题  看样 是你的机器问题

网友(2018-11-27):
DELL15-3559 14236-1 对着版本下的,能点亮,开机正常,就是不认有线网卡,也不充电,之前我写过别的开机慢,但能认有线网卡,不充电。这个BIOS真*脏话*特别!!!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的可以亮就是显示有点慢

网友:
测试ok,第一次开机三次掉电,亮机快,另一个帖子里的是骗子,这个真的可以用

网友(2019-03-21):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贡献,我的戴尔3459型号 板号一样,刷了楼主这个好了
之前刷了两个论坛说淘宝买的原厂都不行。。。。。。。。。

网友(2019-04-30):
这机子是脑残,好多BIOS刷了都认不到有线网!!!!!!!!

网友:
正好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看,正好需要 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
谢谢楼主bios是好的 刷了 开机三次后亮了 本来是不触发的

网友(2019-10-28):
试试看吧,谢了Q!!!

网友D(2020-03-18):
8M 这个是好用的  测试过了   感谢

网友(2020-07-05):
引用 网友D:
8M 这个是好用的  测试过了   感谢

开机快不快啊

网友:
独显版,确认好用,就是不认网卡!!!不认网卡!亮机倒是快!

网友E(2021-06-08):
昨天下的BIOS 同样DELL15-3559 14236-1 版号下载后可以亮机 就是不认有线网卡··今天下载了另一链接,完全搞定,真正的原厂BIOS 刷完后 还提示 你的机型选择· 之后 开机还提示让你输入7位数的服务代码·现在机子还放那边试!

网友:
我故障是不加电,按开关  0.01 变成0.02     COMS电池拔了才开机耍这个可以吗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E:
昨天下的BIOS 同样DELL15-3559 14236-1 版号下载后可以亮机 就是不认有线网卡··今天下载了另一链接,完全 ...

服务代码是什么,我这台除了版号,什么都没有,全给斯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