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下PCI-E诊断卡好用吗?

楼主(2018-10-13):
用过的师傅指点下,打算某买一个。

网友:
你说的是这种吗?

网友:
不能发图片?

网友A:
迅维淘宝上卖75的那种吗?

网友B:
我个人用着一个呢,挺好用的
技嘉可以用pcie  华硕V星可以用lpc  很多杂牌也有LPC   没有lpc的可以用speaker  主板报警喇叭去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用着一个呢,挺好用的
技嘉可以用pcie  华硕V星可以用lpc  很多杂牌也有LPC   没有lpc的可以用spe ...

现在主板都没有pci了,以前的老诊断卡都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板都没有pci了,以前的老诊断卡都没用了

我的意思是pci-e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淘宝上卖75的那种吗?

网友:
我个人感觉挺好用的多功能比较好我之前还有俄罗斯的那种非常好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了

网友D:
我的是pci和PCIE两用的

网友:
我买了一块mini PCI  然并无卵用

网友:
好用的,支持绝大数的主板

网友:
买贵一点的还可以,便宜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pci和PCIE两用的

两用的多少钱啊

网友:
好久没用诊断啦,台式机搞得基本换板啦

网友:
用过好多种,台式机有这个方便点,笔记本还是用示波器吧

网友:
我也用的,技嘉上一般都跑马,pci跑马,pcie也跑码。有pci的时候插pcie一般不跑码,插了PCI才跑码。一些板有lpc接口的,有大点的和小点的,对应诊断卡的接口插,一样跑码。但是遇到一些主板pci接口的却不跑码,换成那种红色20元的4位却跑的很溜

网友:
这种的好用吗?

网友:
感觉没啥意思 还是喇叭好使

网友:
我用的都是这种很好用就是贵点  检测卡容易丢  这卡丢了可惜

网友:
有的机器支持,有的不支持,一般检测卡都是通过LPC总线的

网友:
贵一点的还是好用的兼容性还是很强的

网友:
我修台式机用笔记本不用

网友:
个人推荐你直接买一台示波器,示波器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还可以哦,,, 至少比什么都没有强啊

网友:
我用的是这种,感觉可以。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4Njc1MHxhNjgwOWZjMjhkYTUxODdjMjAxNjU2MTk3NDYwNmRlN3wxNzQyMjMxMTMz&request=yes&_f=.jpg

网友:
宁愿买个便宜的示波器看波型再好。测试卡经常会有接触不量可烧坏

网友:
新手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