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同时电池和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8-10-13):
客户一年前换的新电池说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不开机,单电池也不开机,单适配器能开机!检测电池没电,带电池插可调电源,一下一下的大电流,果断拆开,不插电池接电源,充电电感直接19V,测量充放电mos管直接导通,换之!以为好了,插上电池,电流闪了一下1.8A,又开始一下一下大电流,管子又穿了!电池坏了?换管,找块新电池换上,依旧又短了!换了充电芯片,诶!电池和电源一起能开机了,也能检测到电池,但是不充电!因为电池的两个信号直接连到EC里,所以也懒的再查了,直接刷ec程序,故障解决!第一次发帖,忘记拍照,因为是修完之后才发的贴,小件编号都不记得了,语言不丰富,多见谅!随后把图纸补上!另外怎么设置下载分啊??

网友A:
听得不清不楚的,电感19V,是哪个电感

网友B:
EC是什么芯片,你怎么刷的,进系统刷的,还是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得不清不楚的,电感19V,是哪个电感

充电的.....充电的,....忘了编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是什么芯片,你怎么刷的,进系统刷的,还是编程器。

编程器写的程序!你这是在质疑什么吗?

网友:
修过2次,但是都是在前面的隔离管子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