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7P外放,听筒都有杂音

楼主(2018-10-14):
同行修过的机器,最开始这个问题,被同行修的内外音没声音,昨晚给声音修好了补点更换大音频芯片,回到最开始问题内外音都有杂音

网友:
在线求助

网友:
大音频芯片和 铃声放大芯片都更换了,通病掉点的地方没有掉点我也加补了线还是一样,M2800 集成大电感也换了
不插 前置听筒 感光感巨线也没有杂音
给声道调到左边没有杂音, 调到有杂音‘ 目前还是外放 和 听筒都有杂音

网友:
求各位大师指点, 这台机器已修了4天,只是给同行修的找不到音频现象复原,到客户最开始的外放 和 听筒都有杂音的问题

网友:
直接刮出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