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1不触发

楼主(2018-10-14):
hp421   板号6050a2327701-mb-a02    充电芯片是24740    同时接电池和电源公共点为电池电压,但拨掉电池再重新接入又为19v     若同时接入电源和电池公共点为19v时,拔掉电源再接入公共点电压又变为电池电压

网友:
用电池或同时接电源和电池数据时钟都有波形,单独接电源没有

网友A:
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电池充电不?
个人觉得重点查下电池这路的P管
电池重点查BATLOW#

网友:
同时接入如果不充,拔下电池再接入马上可以

网友:
不充的时候公共点电压是电池的,不是适配器的

网友:
跟电源有关系吗?我用的是转接头

网友:
隔离保护电脑的问题吧

网友:
对,单用电源没任何问题,换过24740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电池充电不?
个人觉得重点查下电池这路的P管
电池重点查BATLOW#

换ec,刷bios都不行

网友B:
不触发?? 哪不是有个NEC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哪不是有个NEC大电容吗

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哪不是有个NEC大电容吗

但这跟保护隔离没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 哪不是有个NEC大电容吗

换电容有用?

网友:
chgctrl接适配器为低电平,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