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紫光创想 UNCX XL320 屏幕暗修复过过程

楼主(2018-10-14):
客户送来的时候反应 在使用的时候 闪下就变暗了, 然后各种按菜单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 也没有用。就抱着来到了店了,接下以后也是各种按菜单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也然并没有什么 用...........
那怎么办呢 在坛子里各种找 竟然没有啊、那就拆吧
就不上拆机图了 这机子很好拆.....就是螺丝一大把...
拆开一看(眼钱一亮今天的饭钱有着落了)好家伙 电源板上一个电容挺着一个大肚子 都有10个月左右啊。

网友A:
显示器中,电源鼓包再正常不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中,电源鼓包再正常不过的了,,,,,,,,

LED灯条电路电压有波动  整的显示器暗屏

网友:
怀孕的电容,楼主是捡到死鱼啦。。

网友:
谢谢分亨,楼主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捡到死鱼啦。。

网友:
好多显示器都是电容怀孕后各种故障

网友:
显示器。爆电容。正常不过了。现在的都是漏电。

网友:
电容坏的机率占了挺大一部分。。。。。。

网友:
一个电容写一大堆,, 。。。

网友:
显示器坏电容的太多了

网友:
最简单的故障你发出来干嘛,偏分的楼主啊啊啊

网友B(2018-11-22):
电容鼓包,你测试过电压数值是多少?电容值是多少?

网友(2019-01-18):
引用 网友B:
电容鼓包,你测试过电压数值是多少?电容值是多少?

这种,估摸着电压在跳,或者没电压

网友:
你测试过没有?维修要用事实说话。

网友(2019-03-15):
刚修到一个,还以为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谢谢露珠的分享,平常德鲁啊用到这个的

网友:
我看着都偷着乐了、你就开心不你。往后固态电容就不那么容易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