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 开机跑0.8

楼主(2018-10-14):
开机跑0.8 刷了8M BIOS 也是一样不显示·· 集成的 这种还有啥问题

网友:
开机跑0.8,说明前面工作了,查后面的显卡,内存,屏电压

网友:
内存有没有波形?

网友:
其它的你也没有测呀,,,,,,,,,,,,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你仔细看看  有进水的地方没

网友:
有跳变没,还是一通电就跑到0.8吗

网友:
看看有复位吗,前几天碰到一个桥问题不跑码,拆掉点了重植没有好放弃了,

网友:
V 370 上电0.2就掉,很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