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117 5V转3V的研讨

楼主(2018-10-14):
偶然机会,在维修一台液晶电视的时候,发现5V转3.3V故障。一个小三脚芯片WL2004N33G短路。通电严重发烫,3.3V无输出。
手上有1117三端稳压。接上后,未能维修成功。
经测量,发现输出只有1.25V。
差数据手册,得知1.25V为基准输出。需要进行调解输出。
调节公式为Vout=Vref(1+Rb/Rx)
Vref=1.25V
两个参考电阻,阻值非常低。Rb=200R  Rx=121R
查看平常主板电路图,也一样。
在此,有疑问如下: 输出端接Rx -  Rb  -Gnd  (合计321R)
一般输出电流最大都有1.5A左右吧
这么小的电阻值难道不会对输出电流进行分流吗?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分流也只有10MA,。。。电流不大,,,,,,,,,

网友:
前几天也看了一下主板上的图纸,公式不是这么简单, 另外有电流值包含在里面,不是单单分压电阻确定的。

网友:
电流很小

网友:
这个1117不是定压的,,,,,,,,,,,,,,

网友:
你要换个定压不要调的,你的可能是用电阻分压调节的。

网友:
改个稳压电路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

网友:
找个117V3.3直接换上接地脚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