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7寸MOVAO T2718G 液晶显示器屏暗维修

楼主(2018-10-14):
故障现象:能开机也能显示,但亮度很低。
故障分析:可能是程序出错或供电不足。
故障解决:第一步当然是调出菜单恢复出厂再将亮度调到最亮,结果故障依旧,拆机--这机器非常好拆,上下各两个镙丝一拧就可将整个后盖拿出来。测5V 12V均正常,测LED供电为60V这里不正常,观察法观察电源板未发现任何异常,测680UF/35v电容正极为21-26V有浮动不正常,先找个电容换上试试看,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这电容还是比较难找的,一般电源板上的都是470uf/25V的居多,突然发现一块电源上有两个470UF/35v的电容,果断拆下换上去先,小白一定要注意啊是两个电容一起。换上后通电测量电压28V稳稳的,再测LED供电80V正常。接屏测试已修复。顺便问下亲们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A:
两个一样的电容,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估计也差不多是坏的了,,

网友:
你觉得那么难找配件,就收100哦;修显示器这样的电容是常用配件,这台显示器应该在十五分钟内就要修好。

网友:
100-200吧,再多也不好收了不。。。。。

网友:
杂牌的电容用的少,就容易爆的早就知道的

网友:
说电容难找,楼主是新手,电容用常用的1000uf 35v 就可以,这个电容是维修必备电容

网友(2019-01-12):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样的电容,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估计也差不多是坏的了,,

有道理,寿命可能也到了, 或者说,内部性能不良了

网友:
我们这,收同行7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