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00-D3换了桥老是不稳定

楼主(2018-10-14):
6-71-w6500-D3换了桥老是不稳定。谁有解决方法

网友:
还没人回复 先占个位置

网友:
不稳定是什么情况??     开不了?

网友: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重加焊一下,或者要再换桥,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那种小桥就不怎么行

网友:
是神舟的机器吗 这个换桥 可以的呀没出现国不稳定

网友:
也可能是没有焊好,,,,,,,,,

网友:
桥没换好  我这个换了2个了都稳定

网友:
组好是怎么不稳定说的具体点

网友:
把RTC电路也换了

网友:
换后刷下bios

网友:
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也有可能南桥外围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个换桥后3V5V二次转换不良,后又刷了N个BIOS才搞定。不稳定不是不亮只是各种不能用。

网友:
怎么不稳定,不稳定什么情况,一般换桥不都要刷了桥BIOS吗

网友:
没有找到问题,不稳定是怎么不稳定。。。。。。。。。

网友:
大家都在围观,楼主就是不说不稳定是啥。。。